编程
新出炉的柜子,多多指教

楼主(2016-07-26):
下午完成的,没有合适的多股线,凑合搞,各位看下还有什么不足之处,多多指教,谢谢!!! [attachment=150020]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漂亮!

网友A:
什么样的公司,就这么省。
密度这么高,变频伺服怎么散热,里面装小空调吗?
下载积分:+1(长丰实业)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公司,就这么省。
密度这么高,变频伺服怎么散热,里面装小空调吗?
没办法,安装电柜的空间就只有这么大,加轴流风机咯

网友B:
发热大的设施安装太紧密了。这么紧密安装,必须仔细·计算散热,否则后期问题麻烦。
下载积分:+1(长丰实业) 真诚感谢!

网友B:
那个不小的变压器,放在中间,感觉也不符合电气标准和实际应用。变压器也会发热的!
下载积分:+1(长丰实业) 真诚感谢!

网友C:
太密了,实在不行,接线端子盘可以省了,直接接。
下载积分:+1(长丰实业) 真诚感谢!

网友D:
排版及布局还有走线太不合理!根本没考虑元件之间互相干扰及散热问题,给后期维护添加不一般的麻烦。如果在调试过程中出点问题改动相当困难。如果以10分来评价的话,这个只是能评4.5分。
个人见解请勿砸砖!!谢谢!
下载积分:+5(长丰实业) 我给自己评3分,谢谢指点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E:
太密
如果箱体深度够可以考虑两层
排风扇……@
下载积分:+1(长丰实业) 真诚感谢!
隔行如隔山

网友F:
感觉就是太密了 也不能这么省吧
个人觉得 你变频器与PLC可以交换下位置 PLC下面是交流
下载积分:+1(长丰实业) 真诚感谢!

网友G:
1.变频器和PLC之间过于紧凑,可能会产生干扰
2.变频器之间过于紧凑,不利于散热
下载积分:+1(长丰实业)

QQ:1121930977

网友H:
都说的很对,如此的配置空间却不留足,欠妥,建议重做
下载积分:+1(长丰实业) 真是好人!

网友I:
什么plc啊,就三个伺服,可以用fx,CP1H对付了。
下载积分:+1(长丰实业) 真诚感谢!

网友J:
何为规范?书上教材完全不当回事!

网友K:
可以的话,往侧边装点东西。

网友L:
你就不能换个大点柜子吗?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M:
线槽和接线排占了很大空间!

网友N:
换个又高又窄的线槽可以节省不少空间

楼主:
只能说,“无奈”二字,线槽买30*60的可以节省些许空间不过作用也不大,总而言之是柜子太小,想换大,可与整机部搭配,后续再做就把他改成移动式控制柜,可以与整机分离。就不存在空间制约问题了。

楼主:
这次工艺我给自己评3分,谢谢各位的宝贵意见!!!

网友D:
如果不想后续有大麻烦,强烈建议废弃当前的杰作。乘现在还没装机亡羊补牢还来得及!!!

网友O:
变频器挨得太近了,影响散热。

网友P:
的确是紧凑了一些   线路走得蛮工整的 标识也很清楚  看到好多设备里面那个线路  过个一年半载的做电箱的人都不知道怎么修理了

网友Q:
变频器还这么多,都挨在一起,难道不怕信号干扰吗》??

网友R:
太危险了,很容易让变频器过热报警啊。强烈建议装一个冷风空调。
永无止境 !@#$%^&*

网友S:
空间太小了,不安全

网友T:
建议你重做!换大箱吧。
!!!

网友U:
太挤了吧,维修的时候螺丝刀都没地方放得下

网友V:
看着还可以,投入运行后让实际状况做最后鉴定吧

网友W:
变压器及变频器一定放到下面来。 安全也好什么也好。 必须这样。否则吃亏了不要说没人指点过。
旭迈机电

网友X:
建议你下次布局,在配电盘内可以让PLC离伺服,变频器,变压器越远越好,让发热的元件在配电盘上部,因为热空气向上流动。端子台没地方可以放到电柜的侧面。貌似你的伺服和变频器的安装空间和说明书的要求差的不是一点点啦!    还有线槽可以选宽度窄点,高度高点的,比较省空间,比如40*60mm

网友Y:
前提:空间固定,主要器件固定
问题:功率器件并排安装,对散热有影响

解决办法:线槽向高的来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辅材,接线端子明明一排可以的,比如欧式端子,或者双层日式端子,这样功率器件就可以交错放两排(指示没那么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W:
变压器及变频器一定放到下面来。 安全也好什么也好。 必须这样。否则吃亏了不要说没人指点过。

放心 我不是才做一两天,你的指点我受教了,大神,谢谢你的指点。

楼主:
31楼这位仁兄说到点子上了,如果双层段子的话问题迎刃而解。可惜没有呀。

网友Y:
引用 楼主:
31楼这位仁兄说到点子上了,如果双层段子的话问题迎刃而解。可惜没有呀。

双层端子市场上都可以买得到,也算得上是常规辅材了

对于大功率发热器件的位置,热气上升,原则上靠上比较合适,或者说这些设备上方不得有对温度敏感的元器件,比如热继电器,精密控制器等
                                    另一个原则就是重的器件靠下装,稳定性好。所以,小功率变频器无所谓上下位置,大功率的重最好装下面,但是热继电器需保持合理的距离,不要让变频器散热风扇直吹

网友Z:
空间小,布局不合理,若UVW直接出线电机(不经端子排)还能省些空间,空气保护开关也没有 不安全 维护也不便

网友AA:
就是空间小了点

网友AB:
这玩艺有标准的哟

网友AC:
一次性成活的啊,没有改动空间

网友AD:
就是感觉好挤

网友AE:
排版及布局还有走线太不合理!根本没考虑元件之间互相干扰及散热问题,给后期维护添加不一般的麻烦。如果在调试过程中出点问题改动相当困难。如果以10分来评价的话,这个只是能评4.5分。
个人见解请勿砸砖!!谢谢!

网友AF:
个人感觉,1.过于紧凑,改善方法:电控柜里可以安装两个面,底面安装端子和继电器,立面安装大家伙,风扇一定要装。2。线槽盖上的标识基本没用,电路维修几次之后盖子估计没不见了,标识要贴在元器件上,美观方便识别,也不会丢。

网友AG:
复议9楼,楼主按难道不担心散热和干扰问题,变频器离PLC太近了,还几台

楼主:
。线槽盖上的标识基本没用,电路维修几次之后盖子估计没不见了,标识要贴在元器件上,美观方便识别,也不会丢。原件就不会更换不会坏吗?
是谁教你修设备丢线槽盖的?基本素养哦,老板

网友AH:
引用 楼主:
。线槽盖上的标识基本没用,电路维修几次之后盖子估计没不见了,标识要贴在元器件上,美观方便识别,也不会丢。原件就不会更换不会坏吗?
是谁教你修设备丢线槽盖的?基本素养哦,老板

1,现在的很多电工只要修理过柜子,槽板几乎会被他们吃光,能留在柜子里的都算幸运的了。更换零部件后,标签统统消失掉。
2,有些厂家做得也不足,只给一套手册,基本都躺设备科档案室,现场电工好多一辈子都没见到过图纸,维修起来也确实费劲,扔槽板其实是为了下次更好的维修。
3,现场很多控制柜根本就没有手册槽,所以也就没有手册了。
4,到现场维修设备后,让客户拿出手册来说我要写维修报告,他们居然说没什么必要,记得住!这种管理水平,多了去了!所以说什么工业4.0,对于很多企业倒闭了都不会知道什么叫工业4.0.
所以我现在,小设备直接把图纸给贴机柜门后面,上面用胶带全部粘贴。大设备手册都用那种带透明胶套的文件夹,每页文件都装里面,仿水,防潮,放尘,再用一根锁链套上放在手册槽中,防止被人偷走。且还会在文件夹外面大大的写上:
       现场手册,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带离机柜,一旦带离机柜保修立即终止,维修费用增加200%。
最关键的是,手册给客户复印5套,设备交接的时候,分管经理给一套,设备科(部)给一套,采购部门给一套,跟着安装打下手的电工班(组)给两套。

网友AI:
我是用户我就不会验收你这东西,钱别想要了,做的什么啊,太不负责任了,过了保修期就是个地雷,. 你们公司我敢说就不是个正规公司.

网友AJ:
柜子太小了,元件摆得太挤了,接线板接线不方便,4.9分!

网友AK:
线路整齐,标识清楚;唯一不足电柜空间不够,散热欠缺;打80分

网友AL:
你的总电源 分电源开关在哪里

网友AM:
机械设计是谁,拉出去扁一顿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