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7):
现在有块PLC,PLC是三菱Q02U,现在想在原来设备的基础上增加点东西,PLC有密码,密码已经知道,

原来PLC是用GX WORKS2写的,是在使用标签的情况下写的程序,而且程序中有FB功能模块,

现在的问题是不管是用GX DEVELOPER还是用GX WORKS2去读程序,如果选使用标签就读不到程序,只有注释、参数与内存可以选择,程序都没得选择

如图  , 如果不选使用标签读出的程序就没有FB,而且不能在线修改,且程序中有部分程序是黄色的

是我设置的原因还是我的软件版本不对(原来程序是12年的)再或者是写程序的人使用了某种加密手段,

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求解释

网友A:
参照弄FX1N那样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照弄FX1N那样

怎么用啊,望赐教

网友B:
文件选择右边不是有软元件数据,程序,点一下程序,全部勾上试试

网友C:
你都沒有打勾。

网友D:
加密了!你密码对不 不对的话程序是对不出来的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