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老手关于自动步序的问题

楼主(2016-07-27):
以前日系PLC项目做得较多,最近开始做西门子的项目,想请问一下各位西门子老虾,平时做设备自动步序的时候除了状态继电器还有没有其他较方便的指令用于步序控制的?谢谢~~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A:
何谓状态继电器?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B:
日系的你用过欧姆龙就会发现和西门子有很多共同的地方

网友C:
用的什么PLC;如果是300PLC用graph是非常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