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320怎么更换

楼主(2016-07-27):
OP320有什么办法看见里面的程序,坏了需要更换,新手望指导一下,有其他的办法吗?

网友A:
文本,重写。

网友B:
无法读取

楼主:
可是不知道里面的程序,设置地址,有详细的办法吗

网友C:
你仔细查看PLC的程序,根据程序和动作的要求推理出来想要的设置地址。

网友D:
4楼朋友说的有道理,我用OP320多年来,目前对此事也没有万全之策。
燕语电气

网友E:
原来的文本没了吗?
永无止境 !@#$%^&*

网友F:
应该不是全坏,买个新的合并

网友G:
在plc上监控 地址吧

网友H:
买一个新的来 把芯片移植过来到新的上面

网友I:
要根据PLC程序的地址重新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