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7):
对象MODBUS软原件起始号参数怎么设啊?
需要通讯程序吗?

网友A(2016-08-29):
我也想知道,但是一直没找到答案,还在闷头琢磨怎么搞。

网友B:
需要通讯程序,需要激活配置

网友C:
自己做的试验
附件: 8.10.rar (211 K) 下载次数:218

网友D(2016-10-14):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的试验

请问这个范例的对象是对应舍么样式的设备,可否提供手册或是设备的品牌型号?

另外问安装qj71mb91连线的情况条件是舍么呢?
qj71mb91安装的站号
还有连线设备的数量是多少呢?

烦请指教

网友E:
可以参考
oooO ↘┏━┓ ↙ Oooo
   ( 踩)→┃你┃ ←( 扁)
   \ ( →┃√┃ ← )   /
   \_)↗┗━┛ ↖(_/
本人年方28,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见车爆胎!上知天文地理,下知鸡毛蒜皮,每外出行走,常引美女回头,帅哥跳楼!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范例的对象是对应舍么样式的设备,可否提供手册或是设备的品牌型号?

另外问安装qj71mb91连线的情况条件是舍么呢?

2台变频器
变频器只支持半双工485
MB91自动通讯参数支持03 06  ,不支持的写程序 用Z.MBREQ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