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请教:欧姆龙hostlink协议

楼主(2016-07-27):
@00WD0200ABCD55*当发送写指令时,就会出现错误:在运行方式下不执行。这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过时了,请用新协议FINS LINK。

楼主:
这两种协议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时了,请用新协议FINS LINK。
这就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换用FINS照旧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你这样子说的话只能说明是你自己的问题了,Omron的最新协议是可以在运行模式读写PLC的。
当然,什么事都是有可能的。可能是你的PLC版本太低不支持FINS LINK,那就另说......

网友B:
监控模式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