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7):
请教高手pro face人机界面故障画面切换功能是怎么做出来的?故障30闪烁,点击30可以切换画面 [attachment=150063]

网友A:
在报警控件的设置中启用子画面显示,然后在通用报警设置中设定对应的画面编号。
[attachment=150066]
[attachment=150067]

Good Luck~
我用的是pb3 7.27版本的编程软件里面没找到,是不是要下载最新版本的编辑软件才行?屏是GP2501的,最新软件支持2501吗?
  • 下载积分:+2(中天科技)

网友B: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