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如何制作滚动报警

楼主(2016-07-28):
如题,三菱触摸屏GT2310如何制作滚动报警条?请大侠们指教,谢谢!

网友A:
應該在系統中的警示裡面設置
下班了~家裡沒有東西確認
如果都沒先輩回答
有需要明天再照相給你看看

网友B:
公共设置--报警--报警弹出显示 [attachment=150131]

网友C:
如果有宏指令的话,可以用宏指令实现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网友D:
在警示页面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