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8):
各位老大:在vb中使用m元件控制plc只能用一次,再次使用无效了,plc重启了又可以使用了,请问为啥这样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A:
贴你代码看看
湖南株洲有工控问题可以找我! 电话18670873544

网友B:
VB 在與PLC直接通訊時會因時脈原因造成上述問題。

除非對VB很熟,不然要完全正常通訊,有些困難。

建議改用C#,或用輔助外掛軟體如MX OPC

网友C:
贴你代码看看

网友D:
是不是你把M元件置 ON了之后没有复位啊?如果是这样,当然只能用一次了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楼主:
plc梯形图就是启,保,停的梯形图啊
vb语句如下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dim outstring as string
mscomm1.outbuffercount=0
mscomm1.inbuffercount=0
outstring=chr(&h2)+"7"+"0008"+chr(&h3)+"02"
mscomm1.output=outstring
ebd sub
这是启动的语句m0   停止的语句m1和上面一样,只是地址不同:0108          03

楼主:
是end    sub.打错了一个字母

楼主:
听说加载外挂软件后vb很卡,再说也还是要写语句,我搞了下外挂软件头都大了,果断卸载了
mythic

网友E:
ON跟OFF不可能语句一样的,操作码就不一样了,但是要想操作同一个元件,ON和OFF的地址绝对是必须一样的,除非是位置ON,然后通过操作字让同一个位OFF,

楼主:
请问复位语句怎么写?谢谢了

网友F:
outstring=chr(&h2)+"8"+"0008"+chr(&h3)+"03"

网友G:
引用 网友E:
ON跟OFF不可能语句一样的,操作码就不一样了,但是要想操作同一个元件,ON和OFF的地址绝对是必须一样的,除非是位置ON,然后通过操作字让同一个位OFF,

楼上说的正确,你写的是ON指令,相当于置位,若想重复用,两方法,1在plc程序里自己复位,2,上位机程序里写复位

楼主:
请教VB单个读取X,Y的状态代码怎么写?谢谢!

网友H:
估计他是想达到触摸屏上按一下会复位的效果,只是他没写复位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