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8):
我在MCGS屏里面做了一个PID调节流量的PID脚本控制程序,控制变频器,但是调节到最大和最小的时候就好像死机一样,好长时间不调节了,求高手指点。我的邮箱40917638@qq.com

T值计时A=T值计时A+1

IF 设定值A < 0 THEN
   设定值A=0
ENDIF

  TempdxA = 设定值A - 流量A

IF TempdxA>0   THEN
     IF  控制A >=50000 THEN
         控制A = 50000
         控制启停A=1

       ELSE
         控制启停A=0

          ENDIF
ENDIF

IF TempdxA < 0   THEN
     IF 控制A <=0 THEN
        控制A = 0
        控制启停A=1

       ELSE
         控制启停A=0

          ENDIF
ENDIF

IF T值计时A >= T1 THEN
    T值计时A=0

IF  控制启停A=0 THEN

  TempdxA2 = TempdxA2 + TempdxA

  TempdxA1 = TempdxA

  IF I1 <>0  THEN

     控制A= P1 * (TempdxA-TempdxA1 +TempdxA/I1+(TempdxA-2*TempdxA1+TempdxA2)*1)

  ELSE

     控制A= P1 * (TempdxA -TempdxA1+(TempdxA-2*TempdxA1+TempdxA2)*1)

  ENDIF

   ENDIF

IF  控制A <=0 THEN
    控制A = 0
ENDIF

   ENDIF

楼主:
请高手指教啊

网友A:
仿真玩玩可以,工程上还是别用组态软件完成PID运算,通讯数据不可控

网友B(2017-05-28):
不懂这个东东
kams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