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电脑通讯问题

楼主(2016-07-29):
大家好!
我遇到S7-200与电脑通讯,通讯上后,启动设备,运行一会儿,S7-200与电脑就通讯断开。(STEP-7监控无法操作吗? )
这是个普遍的问题吗?我之前在哪儿看到好像是说通讯无法运行的(不确定)

网友A:
可以设置的

QQ:346994482

网友B:
通信口PPI时可以和计算机通讯,运行时可能改了SMB30,实现MODBUS通讯,这个通讯口就不能与计算机进行联机通讯了。

网友C:
应该是通讯线问题(例如山寨线或者是USB转接的线)或者干扰原因。

网友D:
同意3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