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控制伺服驱动

楼主(2016-07-29):
刚接触PLC不久,想问下能不能通过一个三菱plc(FX3U)控制五个伺服驱动的动作,求助大神们!!!

网友A:
3U不支持5轴 你可以加定位模块 比如FX2N-1PG或是FX3U-2HSY-ADP
下载积分:+1(lhf555) 真诚感谢!

网友B:
FX-3U最多控制3个轴,加FX3U-2HSY-ADP模块最多控制四个轴,如果其中有轴不是同时运动的话可以考虑加一个继电器切换,两个轴共用一个通道试试。祝你好运
下载积分:+1(lhf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