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9):
大家有遇到这个问题  ? 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吗? 有办法处理吗   我不想重装系统

网友A:
記憶體不足

网友B:
没碰到过。
你好!那这样怎么处理

网友C:
要把注册列表重置

网友D:
这个不太好搞,我弄了半天没弄成,放弃了

网友E:
系统问题,要重装系统

网友F:
砍掉重新安裝,我也遇過裝了GX WORKS2又裝GX WORKS3就
開不起來GX WORKS2重裝就好!

网友G:
重装系统吧,我也遇到过,网上的经验都试过来!
QQ:569456723

楼主(2016-08-31):
不重装系统  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试的

网友H:
前几天出现过这种情况,右键管理员身份可以正常运行,但我不想每次都管理员身份运行,于是进行各种尝试,网上说是由于以前装过plc编程软件,以前卸载编程软件时选择了删除共享文件造成的。。。网上也有人说删除注册表信息也没用???但我却还是亲自试了一下:
卸载gxworks2,进入安装文件夹删掉残留文件重启电脑,win+r输入regedit进入注册表,在编辑菜单中搜索mitsubishi,右键删除mitsubishi,继续搜索mitsubishi,右键删除mitsubishi。。。。。直到感觉搜不出来的时候,关闭窗口重启电脑(这里我也不知道是否要重启电脑。。),双击setup开始安装gxworks2。。。可以正常打开。。。
注意:删除mitsubishi注册表文件可能会导致电脑里其它正常运行的三菱软件损坏
补充:我除了删除mitsubishi注册表外还搜索删除了部分melsec注册表但由于melsec注册表太多怎么都搜不完删不完中途放弃了。。。不知有没有影响,以上内容仅供参考。
  • 下载积分:+1(新景新)

网友I(2016-12-13):
    重装系统快一些,简单,粗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