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step7 Microwin,编程时出现能流逆转错误,具体请看下面

楼主(2016-07-29):
怎么解释下面的程序问题。什么是能流逆转,怎么避免

网友A:
机器扫描方向出错了

网友B:
你学一下梯形图编译后的文本助记符,就会发现你上面的图无法压栈编译。
每一个T型分支,向下的梯形图,只能向右,向下扩展,不能向左扩展。
并且编写梯形图时候,并联的触点尽量拿到左边来。VD1<=VD4 OR T132,拿到V100.0的位置更好些。
下载积分:+2(2310036294)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