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有懂IAI 伺服控制器的么,有问题请教哈~

楼主(2016-07-30):
我们厂里面有Q系列PLC连接IAI 控制器的设备。我看到分有两种方式控制。
第一种就是用CC-INK模块连接 IAI伺服控制器上的SIO接口(连接电脑或者示教器的接口)。 伺服控制器上的I/O并没有连接线。
第二种就是用串行通信模块422、485连接SIO接口。(连接电脑或者示教器的接口)。并加上控制器上的I/O与Q系列的输入输出模块连接。[/color
]

楼主:
我想问的就是:如图控制器里设置了3个位置我具体要怎么去读取这3个位置。

楼主:
指令位置1,指令位置2,指令位置3.。。。要如何才能读出来或者写进去?
用CC-LINK和串行模块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如图,这些位置1,位置2.位置3.。。。

楼主:
不要沉啊~~用的是QJ71C24N串行模块~~

网友A:
你首先要确认这个IAI伺服支持CC-Link吗,还是需要另外加CC-Link通信模块。通过CC-Link通信的话会有你想读写的地址的,
如果IAI伺服支持,那么它的手册上会有这些地址的。

网友B:
一直用FX系列主站CC-LINK控制IAI电缸,IAI电缸设置为半值(占用2个站)或全值模式(占用4个站),说明书中详细说明了对应的D值。

网友C:
像你这固定的值,固定的速度只要用I/O就可以了。不用通讯的,

网友D:
带CC-LINK通信端口的就没有I/O端口

网友E:
走cc好走,读写操作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