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台达ES2PLC和百分表通讯

楼主(2016-07-30):
这么写出来,读出来的数据总是不对,应该说读不到表上的数据,大侠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仪表有时候传上的数据是反的,比如你收到的数据在D100 D101 中你试试将两个寄存器内容前后点到一下试试
谢谢,找到问题了,是提前把M1123复位了,所以没有数据传输出来

网友B:
看数据格式有没有错
格式没错,就是提前把M1123接收完成复位了

网友C:
你为什么没有设超时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