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30):
(*泄压阀与液位控制*)
if XYMo3=1  and  P221_to_HMI>Pxy3  then
   XYDCFQT3_m:=1;
else if XYMo3=1  and  P221_to_HMI<Pxy3 and LV1_to_HMI<LVMIN  then
   XYDCFQT3_m:=1;
end_IF;
END_IF;
if XYMo3=1  and  P221_to_HMI<Pxy3-Pxy  then
   XYDCFQT3_m:=0;
ELSE IF  XYMo3=1  and  P221_to_HMI<Pxy3 and LV1_to_HMI>LVMAX  then
   XYDCFQT3_m:=0;
END_IF;
end_if;

网友A:
你是指语法??三菱的ST吧

楼主:
不是,是施耐德M340的就是想问一下语法有没有错?谢谢

网友B:
+++++++++++++++++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C:
为啥要两个endif      vb的话不行
湖南株洲有工控问题可以找我! 电话186708735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