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神,这条指令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7-30):
请问大神:MOV W0DO D100,其中的W0D0是什么意思?实在是搞不明白,请教下!谢谢!

网友A:
w是16位链接寄存器,0d0中的d是代表13,w0d0是从w0数130位后到w0d0.我没用过分析是这样,代高手指点

网友B:
寄存器,功能跟D寄存器一样。因它的表示方式是十六进制,所以有W0D0这种写法。

楼主:
难为情,豁然开朗,晕倒了自己!通信寄存器是十六进制的,0d0是代表寄存数据的名称!

网友C:
都是错误的回答,你这个“W0DO”要是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W0D0”,这个“W0DO”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个“W0D0”指的是一个通信数据寄存器,作用也是用来存储数据的,只不过它可以用来和其他的PLC
进行通信,而且这个“W0D0”是十六进制来的,就可以理解成“WD0”,再把“WD0”转化成十进制也就是“W28”
,像这样的软元件通常出现在三菱Q系列的PLC里面。OK?还不明白请微信:taiyang_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