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断路器用在灰尘大的地方耐用?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2016-07-30):
我是陶瓷厂做的,做过的都知道压机和原料料仓灰尘超级大,三天不吹灰电柜断路器和变频器就有一寸厚的灰,吹的话害怕吹停(24小时流水线作业的),吹过后断路器很多会缺相。现在用的是DZ47.DZ108和西门子的3VU1340,现在是不吹灰和不动作就能一直用,只要吹过灰一个电柜要换5分之1,有没有什么可以用在灰尘大的地方的断路器推荐下。
自学

网友A:
用吸尘器吸

网友B:
把柜子密封搞好,加滤网风扇换热,勤吹滤网就好,再不行加个定时反吹。
治标要先治本。

网友C:
控制柜用正压系统,正压用管道接到没有灰尘的地方,用风机抽。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以前做过正压效果不错,现在这个厂情况特殊,是倒闭后几个老板租来做的改造大不现实,只能看看断路器上有没有好点的
自学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柜用正压系统,正压用管道接到没有灰尘的地方,用风机抽。
以前做过正压效果不错,现在这个厂情况特殊,是倒闭后几个老板租来做的改造大不现实,只能看看断路器上有没有好点的
自学

网友D:
同行。用3vu多,DZ47经常缺相现在都不用了。我们保养不对着plc吹没事。

网友E:
同感,用正压

网友F:
治标治本的选择而已……
隔行如隔山

网友G:
用防爆柜体就可以了

网友H:
单独做个小房子

网友I:
移路天 ......................
什么断路器用在灰尘大的地方耐用?

网友J:
我遇過噴砂的電控箱改密閉散熱裝工業冷氣或留空間裝TCL的家用空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