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30):
公司90度热水箱的压力传感器老是不耐用,不稳定,4—20MA输出的,  故障表现为,在无压力的状态下,传感器输出超出20MA,二次仪表超量程报警!  请问大神们有什么好介绍,压力传感器,耐热好,稳定,耐用?

网友A:
平常的压力传感器就可以啊,只要选型的时候,工作条件符合就行了。
工作电源电压DC24V
输出4~~20毫安信号。
工作介质:饱和蒸汽温度200摄氏度以上,
管道压力21兆帕左右,(19~~25兆帕),
数量至少10多个,都已经用了接近5年了。现在还正常。都是国产的品牌。

网友B:
同意1楼的说法,

网友C:
re shui .........yao te shu yi di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常的压力传感器就可以啊,只要选型的时候,工作条件符合就行了。
工作电源电压DC24V
输出4~~20毫安信号。
工作介质:饱和蒸汽温度200摄氏度以上,
管道压力21兆帕左右,(19~~25兆帕),

你用的是国产什么牌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国产什么牌子的??

青岛的一家的,还有泰州一家的,其实只要条件满足,随便一家都可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青岛的一家的,还有泰州一家的,其实只要条件满足,随便一家都可以的啊。

不!不!不!能满足条件的传感器多的是!有的几十元,有的几千元,甚至上万元,为什么价钱相差那么远呢?那就是质量不同呀,质量决定价值!公司以前用过一些国内牌子的传感器,老是坏,不是灵敏度低偏差大,就是超量程,或者一打雷,一大堆被烧了,维修的,烦死了;后来换一些进口传感器,明显好得多了,维修少了,舒服多了;进口的东西跟国产的就是不同,哪公司出产的什么传感器最出名,在行业界有公认的,;例如,一些要求高的地方———地铁站,地铁列车系统PLC,用的是德国西门子牌子,人家为什么不用国产的呢,国产的也做得很好呀,还便宜多的,人家挑选,就是选它的稳定性,可靠性!传感器,有些它说是说耐高温,妈的,叼,用一下子就烫坏了,不灵敏,超量程,换!换!换!,,所以挑选不是随意的呀!

网友D:
我们用IFM
隔行如隔山

网友E:
都用什么牌子?
永无止境 !@#$%^&*

网友F:
你用的什么牌子的?质量这么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的什么牌子的?质量这么不靠谱

以前用国产上海制造的,牌子忘记了,老是经常坏,后来用进口的E+H,维修少很多了,但还是觉得不耐用,

网友G:
德国BURSTER  ,  你可以试用下。
旭迈机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