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洛菲斯GP37W乱码

楼主(2016-07-31):
[attachment=150184] [attachment=150185] 请教GP上载文件打开后乱码的解决方法
[attachment=150259]有道翻译后总感觉不正确,不能完全表达中文的意思

网友A:
字体原因,换成触摸屏工程的系统字体就行了。

网友B:
可能繁体等,看看触摸屏设置的什么语言

楼主:
[attachment=150193] [attachment=150194]
请明示,怎么去设置,

网友C:
把项目发上来,我们帮你解决

网友D:
引用 楼主:
项目 [attachment=150203]
工程文件是繁體操作系統下開發的

网友C:
你这个设备的原厂商应该是台商或者港商,之前我们也有一台设备是台湾的,每次修改触摸屏或者PLC程序,都需把自己电脑的系统语言切换到繁体才可以

楼主:
是,台湾的老设备,怎么切换成繁体那,昨晚切换了,没有切换过来

网友A:
要不你直接安装个繁体版本的系统吧。多准备几块硬盘就行。

网友E:
字体不一样就是不好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版主安装的是繁体版的,能不能帮忙给截个图,,

网友F:
解决乱码的方法有很多种,麻烦而又省事的选择 繁体系统,或支持繁体语言切换的系统;简单的方法呢,用最经典的防乱码软件APPLOC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解决乱码的方法有很多种,麻烦而又省事的选择 繁体系统,或支持繁体语言切换的系统;简单的方法呢,用最经典的防乱码软件APPLOC也可以

理想是好的,但是APPLOC还是不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