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PLC初次接触,有疑问!!!!

楼主(2016-07-31):
各位大侠:
本人初次接触Q系列PLC。打开程序后发现程序里有段程序。
想请教各位大侠:
1、这两段程序什么关系?
2、是在MAIN中调用另一段程序,还是顺序执行这两段程序,
还是可以通过什么手段可以选择执行这两段程序中的1段呢
还请各位大侠给说明一下吧,谢谢!!!!!

网友A:
为了程序便于管理,方便他人快速入手 按功能区分的。 每段都可以设置成扫描或者不扫描

网友B:
顺序执行,这只是两个程序段而已

楼主:
太感谢了。
我自己也翻阅说明书了,
需要在PLC参数中进行设置。
还是有图片介绍的清楚
感谢!!!!

网友C:
顺序执行,多看看就好了,你现在有项目做没?有的话可以一起讨论 QQ326153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