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31):
请教一个菜鸟问题,如图片为什么使能输入端不能像西门子软件那样直接连接到M8000上面? [attachment=150204] [attachment=150205]

网友A:
可以的啊!!
[attachment=150211]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啊!!
[attachment=150211]

请看我发的第一张图,就是像西门子那样把触点放在EN前面,三菱的也可以的,我看到别人调试程序jiushi这样的

网友B:
?号删掉,连线过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号删掉,连线过去就可以了

谢谢楼上的师傅解答,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