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三菱FX1S ERROR报警灯闪烁,RUN灯不亮,不能通讯

楼主(2016-07-31):
[attachment=150206] 请胶:三菱FX1S ERROR报警灯闪烁,RUN灯不亮,通讯不上,什么原因,怎么排除 [attachment=150206]

网友A:
硬件本身·的问题

网友B:
拆掉24V的电源输出,看看是不是短路了。
没有短路的话,换一个PLC。

网友C:
下载线问题,换一根就好了

楼主:
下载线没问题,硬件故障,换一个PLC都挺简单的,问题是老设备,通讯不上,要重新写程序麻烦,

网友D:
你这种问题我也碰到过,最后是换了一个内置的3.6V的电池,后续一切正常,请
问你这个PLC用了多久了,我想你这个PLC也应该是电池的问题,先把电池换了
再说。

楼主:
兄弟,FX1S没有内部电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