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1):
如题,我想知道两种驱动,哪种性能更稳定。我看到有资料说线性驱动传送脉冲的频率、距离、抗干扰能力都要好一些,那有没有某些情况下,更适合使用集电极开路驱动的呢?(例如某些情况下,使用集电极驱动精度更高,不易丢失脉冲什么的)不然的话,不是不需要集电极驱动了吗?望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比較便宜
我说的是伺服驱动器上的功能,一般不是都有这2种功能选择的吗

网友B:
这个要看上位机的脉冲输出方式
你的意思是说,伺服电机的驱动方式要和上位机的脉冲输出方式相同,这样就比较精确是吗?如果是的话,请问PLC的脉冲输出方式是什么?各个PLC的输出方式都一样吗?

网友A:
一般來說上位机都提供開極集輸出方式.如果有需要线性驱动传送脉冲
需要特別了解,當然價錢也會比較貴
伺服當然都可接收兩種方式,但開極集方式速度一般最大只接收250khz
當要求精度高時需選用线性驱动传送脉冲最大為4mhz
了解嗎
因为前面有一台伺服控制设备丝杆有误差,查了很久,最后把模式改为线性驱动误差就没有了。工程师说是因为线性驱动是24V的,集电极驱动是5V的,所以抗干扰能力强,可以这样理解吗?但是我太不明白,这样的话,上位机的脉冲方式并没有改变(台达SXplc输出);    而你的意思是关键在于传输的性能上。但如果脉冲速度在250KHZ以下的话,二者的区别又在哪里呢?刚接触伺服,望大师指点。。

网友A:
不對喔线性驱动為DC5V工作電壓,開極集為DC24V才是
沒錯线性驱动抗干擾效果比較好,但相對價錢較高
上位機同一塊模組,一般來說開極集线性驱动只能選擇一項,況且兩種線路接法也不同,我不了解貴公司為什麼能這樣做
傳輸速度是精度關鍵,比方說20MM絲杆每一個脈波位移量為0.01mm,那馬達一圈是不是
2000脈波,馬達一圈3000轉
那要使馬達轉最高速度3000*2000/60=100khz/sec
如果一樣的硬體要使精度提高為0.001mm那是不是要1MHZ/sec
不好意思,前面是我搞错了,是把线性模式改为集电极模式后,误差就消失了。。。我问了电工师傅,只是改了参数,接线确实没改。台达PLC脉冲直接输入到伺服驱动器的,那问题是在台达PLC输出的脉冲方式吗?你说的线路接法是指台达PLC内部线路吗?也就是说台达PLC内部是集电极输出,所以用线性驱动反而有误差的可能?(听工人说是伺服驱动器从安川V系改为7系后这个问题才出现频繁,但我查了二者的使用说明书,Pn200上的滤波器选择参数选择并没有发生变化)。是不是我哪里理解的有问题呢?

网友A:
哪就是參數沒設定好而已吧
所謂濾波就是要濾掉不是上位機的脈波,所以要參考上位機所產生脈波
在設定驅動器參數
嗯,虽然这次造成问题的根源还不是很确定。但是听你讲解之后,对着两种驱动有了不少的认识,十分感谢!

网友C:
一般PLC是集电极输出(DC24V),一般伺服支持线性模式和集电极模式(可通过伺服参数设置其中一种).所以PLC是集电极输出而伺服你选择线性模式,无误差才怪.
话是这样没错,但是我听公司的人说,以前这样设置也没问题,只是安川伺服驱动器从V系换成7系后者问题就突出来了,这个梗我还是过不了。。

网友D:
不太了解什么叫线型驱动,我就知道集电极和差分,就我所知差分的话一般只有特殊的定位模块才有,台达PLC我接触到的一般都是集电极的

网友E:
线性驱动与集电极驱动两者接线是不一样的,单纯改参数而不改接线是改变不了这模式的。
再说如果你PLC是集电极输出,而你接线接成线性驱动,伺服电机应该接受不到脉冲,动不了,更谈不上定位不准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0.0。。。。。。。。。。。

就是这家伙,我用三菱JE系列的伺服,总是出现发送脉冲和接受脉冲有误差,打电话给三菱的技术,把这个参数改成和PLC脉冲频率对应的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