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通断切换开关和空气开关的位置

楼主(2016-08-01):
看到一个小电控箱C25A+通断开关+5.5KW变频器+电机, 空开是上下推的形式,通断开关嘛旋转式,空开置于柜内,负荷通断开关置于柜面,方便人操作通断电; 感觉设计反了,我的理解应该将通断开关放在空开上端,为
工厂供电+ 负荷开关+ 空气开关+ 变频器+电机,而非 工厂供电+ 空气开关+ 负荷开关+ 变频器+电机; 可能因为负荷开关置于面板,经常需要操作的原因,设计者选择了后面一种,大家讨论下,哪种设计更科学?

网友A:
可以选后面一种吗……
隔行如隔山

网友B:
个人认为 5.5KW变频加电机的机械,负荷开关在空开后面。楼主最好再求证,别被我的观点误导

网友C:
个人认为是对的,负荷开关在前,一断电所有指示不是都没了。这种小负荷可以活学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