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1PG 驱动DM542

楼主(2016-08-01):
控制57电机正反转,这样接线对吗?

网友A:
错!1PG上面的FP端子接驱动器的PUL-,RP端子接驱动器上面DIR-,PG0正负你不用找机械原点位置就不用接,PUL+和DIR+接上5V正电压,或者24V正电压串联2K电阻

楼主:
谢谢,那就是这样接吧
[attachment=150217]
那共阳和共阴接法是指VCC对应5V和0V? 使用上有什么区别吗?长线驱动器指的是什么?我的PLC箱在3m以外距离,按说明书上说的推荐用长线驱动器,具体怎么弄法?
[attachment=150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