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1):
我只有一台永宏的PLC,没有串口连接线,也就是编程下载线。
我想自己做一根,哪位大神做过?请发个接线图给我吧,谢谢!

网友A(2017-01-18):
9pin这边只要接2   3    5 脚就行了,5是公共端。
1楼的左2接右1,左3接右2,左5接右3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