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西门子200SMART PLC和PC通讯问题

楼主(2016-08-01):
本人菜鸟,新近使用SMART ST60 PLC,使用网线和PC通讯,该设置哪些参数,才可以通讯呀?急死人了,网线确定可以使用

楼主:
高手们,回复帮忙啊

网友A:
如果确定通讯口正常,通讯线没问题,则直接正确设置电脑的IP地址就行了。在PG/PC里面选择联机的网卡。

网友B:
IP地址在同一网段应该是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C:
有请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