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问题请教

楼主(2016-08-01):
欧姆龙PLC选型的时候,CJ2M系列有串行PLC连接字的范围,CJ2H的没有,没有搞明白“串行PLC连接字”是什么用的,是不是串行通信用的,还是和其他PLC通信用的,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自身通道共享区域,通讯时互相能够读取和写入的通道(也就是字)

QQ980347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