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8ER输入输出扩展模块可以连接FX1N-40MT吗?

楼主(2016-08-01):
如题,因为有一台机器需要增加输入输出点数但是已经用完了,刚好之前买的有多一个扩展

网友A:
应该可以吧 你直接插上去 改一下程序试试看 注意 新插的点都是从后面的0开始 你这个应该正好是24输入 16输出的 后面的输入输出牙垢分别从X30 和Y20开始
好的,谢谢

网友B:
你可以用三菱的PLC选型软件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