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FX3U正品

楼主(2016-08-01):
FX3U是不是也有高仿的。在哪能买到正品。最近发现供应商送的PLC可能是高仿的,出现过几次问题,第一,端子连接问题,新机,机器运行中突然某两个点不亮了,各种找外部线路问题,怀疑线松动引起,最后无意用螺丝刀顶位端子排时找到问题,原来端子排接触不好,两端固定螺丝怎么锁都 不行,用手按住就行,问题2,内部掉电保存的某一个寄存器不能保存数据,上电数据为无穷大,其它数据没有问题,机器有两个月左右没通电,

网友A:
下载积分:+1(zz2679493)

网友B:
内部掉电保存的某一个寄存器不能保存数据,上电数据为无穷大,其它数据没有问题,机器有两个月左右没通电。
这个即使正品没装电池也会同样的问题,FX3U的停电保持为电池保持。
好像电池为选件,需要另外购买。

网友C:
假货太多,头疼。

网友D:
上次一客户自行采购的3U,高仿。客户采购人员还死扛,啥也不说,单听那价格就知道,TTM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150233]
感谢,请问哪里买正品

网友E:
哎!假货就像淘宝一样多的很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F:
三菱PLC品牌不如西门子,与三菱的假货肆虐不无关系!用的人多,假货自然多,市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