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驱动步进电机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6-08-01):
各位大虾
plc-驱动器-步进电机 这样不是就可以控制步进电机了吗,为什么还要加一个 定位模块(fx2n-1pg)
请解答

网友A:
主CPU单元为继电器型,或者FX2N本体只能发10KH的脉冲,对于定位来说,速度和精度都达不到。需要增加模块来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B:
plc-脈波-驱动器-步进电机
有些驅動器內含脈波,可做簡易控制。

网友C:
频率达不到咋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
可以增大电子齿轮比啊?
永无止境 !@#$%^&*

楼主:
哦 是这样啊 谢谢了各位

网友E:
脉冲口不够用,或者没有脉冲口

网友F:
精度,范圍,都大大提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