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型机器人各关节是什么马达驱动?

楼主(2016-08-02):
个人感觉不太可能是步进马达,难道是普通直流马达? 那靠它做不到准确定位啊。 见下图:

网友A:
用的舵机,用单片机控制

网友B:
舵机,小时候搞过航模的就知道。就是直流电机,后面带电位器。不耐用。

网友C:
晕,楼上说的都不多,现在的舵机都是伺服电机了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