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机与s7-200PLC的网线连接通讯问题

楼主(2016-08-02):
现在要做一个用一台PC机通过一台交换机来连接一台s7-200PLC,请问应当如何来实现它们的通信?

网友A:
是不是远程控制啊
下载积分:+1(易清枫) 真诚感谢!

楼主:
不是,只是用网线将它们连接起来,实现通信

网友B:
PLC加一个以太网模块就OK了啊
天津深联科技有限公司
www.eacc.icoc.vc
联系人:邓经理

网友C:
一般用以太网模块,如果经济点 可以采用串口服务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的帮助,刚开始还不懂,现在自己做了之后就明白了

网友D(2016-11-11):
以前用以太网通讯模块,加PA ACCESS做通讯

网友E:
zu组态王用编程电缆就行

网友F:
谢谢老师分享,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