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2):
请问三相三线的漏电断路器能否接单相AC220v?如果接会有什么后果?
希望大家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A:
可以接呀,没有什么后果,最多不跳闸呗,又不是220的接到380上面。
首先谢谢你的解答。再追问一下,是不是这样接,就起不到漏电保护的功能,功能相当于空气开关?

网友B:
这样接了,应该一开开关就跳闸了。。。
永无止境 !@#$%^&*

网友C:
3线,那就是零线没经过断路器,这样结下的直接结果就是,无法合闸。一合闸就相当于漏电跳闸,所以根本没法用。

网友D:
断路器有很多型号,有跳砸那中,有不跳那种,看你选型

网友E:
完全可以,零线接零线就好了。

网友F:
三相四线的可以;三相三线的不行,一用电就跳

网友G:
用在三相馬達上,那會跳呢!!!

网友H:
不会跳闸啊。我老家都安装了两个。富士的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I:
三相三线的漏电保护断路器是不能用于单相AC220V的线路上的,如果一定要用,那只能当作普通的断路器使用。

理由就是三相三线漏电保护断路器内的漏电保护电子电路及脱扣线圈的工作电压是380V的,你接入了220V的电压,这些漏电保护电子电路及脱扣线圈能可靠工作吗?不能的!

如果你接入三相电源,零线不通过漏电保护断路器。此时虽然漏电保护电路及脱扣线圈可以得到正常工作的电压,但由于单相220V负载需要零线,而零线又没有穿过漏电保护断路器内的检测机构(剩余电流互感器),造成进出漏电保护断路器检测机构的电流不相等(部分电流从零线回到电源),检测机构检测到这个不相等电流,认为有漏电,就会发出指令通知执行机构动作脱扣跳闸。

所以,三相三线漏电保护断路器不能用于需要零线的负载线路,也不能用于三相220V的电源线路上(除非定制)。
  • 下载积分:+3(whwanghu) 好贴好贴!

网友J:
    漏电的根本是通过漏电开关的电流矢量和胃0,接220V的电流也为0.没有问题,

网友K:
    没漏电是不会跳,但漏电了不一定会正常跳。

网友L:
不可以用

网友M:
启不到漏电保护作用。

网友N:
没有什么特殊 不要用漏电的 用了你以后麻烦不断!跳闸跳的你烦死,就一般的断路器就行 保护功能够你用了
每天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