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读出程序不全,是不是被超级加密了

楼主(2016-08-02):
[attachment=150244]
三菱ERROR报警灯闪烁,运行灯不亮,不能通讯,通过其他方式读出程序,不全,是不是被超级加密了,有知道的请教一下

网友A:
什么方式,手头没电脑,得跟据缺什么分析,好象—些参数放在eeprom里。

网友B:
三菱ERROR报警灯闪烁,电池没电部分数据掉失。

楼主:
FX1S是没有内部电池的啊

网友C:
把程序重新上传一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程序重新上传一次就可以了
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