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SFC编程中建立多个初始状态,具体运行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6-08-02):
最近在学SFC编程 对于多个初始状态运行状态概念很模糊,难道是S0先运行,运行完再运行S1.。。。。。。。,还望大神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sfc是三菱的步进指令,就是运行完一个工序,在运行第二个,这是单步,运行,还有就是多步,你看一下,选择分支,和会和分支就会明白

网友B:
三菱PLC通电,经M8002进入S0或者S1初始状态。当状态转移条件满足才能进入S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