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2):
目前使用的350W 24V 开关电源带10台57 的驱动器,在上电的时候会有一些驱动器报电压出错,应该是电压低报警,后来通过调整开关电源电压,升高一点电压,报警相对减少一些,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在不更换开关电源的情况下,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开关容量太小

网友B:
你把驱动器上的电流设置小一些,350W/24v =14.5A, 每台驱动器设置的最大电流不超过 1.4A,。
但是这样的电流太小,可能会带不动负载的,配置开关电源时没有计算过电流的么?再说换个大一些开关电源也没多少钱吧!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网友C:
350W想带动10台57步进电机你都没有算清除啊,步进电机一般电流都要4A左右。

网友D:
电源要有余量,再加一个350瓦电源分担5个驱动器,这样就没问题了

网友E:
又想马要跑,又不给马吃草。
这样难题似乎解决不了的。

网友F:
貌似57步进最小电机的额度电流都是1.5A,不换电源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