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2):
一个电梯的PLC三菱fx1n-60mr,用了大概10年了,今天换PLC做程序备份,用GX-developer8.86Q打开,程序一共1956步。但在737-838发现是黄色背景。程序检查-返回梯形图过大。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附件有程序

网友A:
记得给分哦……谢谢
附件: dianti(修).rar (28 K) 下载次数:29
  • 下载积分:+1(huastar) 热心助人!

网友A:
    OR和ORI指令是从该指令的当前步开始,并联连接的次数无限制,但是因为图形编程器和打印机的功能有限制,所以并联连接的次数不超过24次,超过了24行就不行的!给分哦
  • 下载积分:+1(huastar) 真是好人!

网友B:
    如果您仔细阅读过三菱GX Developer手册的话,这段内容应该可以解释您的疑问:
    [attachment=150254]

    解决办法是分拆条件,减少单个块中的程序数量,或者不使用GX developer,而使用早期的FGPW软件,早期软件不受限制。

    Good Luck~
  • 下载积分:+1(huastar) 真诚感谢!

楼主:
    主要问题是,这个PLC已经都用10年了,而且现在都还在用,还是对安全要求很高的电梯(能生产电梯的都是大公司)。所以 程序肯定是对的

楼主:
    那么,直接忽略黄色提示,直接备份上传可以吗?

网友C:
    把显示的步改到最大就好了

网友D:
    学习了,说明书的确要多看并看仔细

网友E:
    看来说明书还是要仔细的看,

网友F:
    說明PLC不支持的程序部分。

楼主:
    黄色部分,PLC不支持?那这可是原装的电梯PLC啊,这个又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G(2016-09-14):
    这种情况我碰到过,大家一定忘了三菱有款软件叫FXGPWIN,你用FXGPWIN上传 ,这个程序是完整的,然后把超大部分修改,最后用GX-developer转换即可

网友H:
叫FXGPWIN,你用FXGPWIN上传

网友I:
發現很多問題的答案都在說明書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