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2):
首先声明,本人完全不懂工控,目前有个想法不知道能实现不!
分别控制4组 微型步进电机 (电机宽度小于3CM高度小于4CM长度小于8CM) 每组22个电机 需要做到22电机 可以同时正转或者反转 也可单独控制任意一个电机正反转, 电机的转动量需要 有数值量化 可以是转动角度也可以是丝杠前进后退的尺寸(比如电机1-9 同时正传 720度 10-15反转 16-22不动)不需要编程功能 简单的44个按钮控制正反转就可以 比如上面一排是22个正点动按钮下面一排是 22个返点动按钮 在按钮上方有个数显,显示电机所在位置就可以!
如能实现 大概需要多少钱买硬件!(用私服电机也可以  需要经济实惠的方案)

楼主:
一共需要四组,最好是能做到44个按钮可以通过转换 分别控制4组电机 (要不然按钮太多了!)
要是每组费用能控制在5000以内  就考虑购买 最好能提供所需要的硬件设备全称和参考价格,或者有能制作的  直接给我报价格也可以!

我是做印刷的,不知道大家对进口印刷设备的 墨控系统了解不,我现有一台国产二手印刷设备,油墨调节是手动机械的,比较繁琐,而且精度没有统一标准全靠操作者经验,想自己做一套控墨电机不知道可行不!

机械原理是 油墨由一根不停转动的出墨滚带动, 电机带动丝杠正反转丝杠安装滑动装置,通过调节丝杠前进后退达到油墨和出墨辊中间间隙大小来改变输出的油墨墨层薄厚,精度要求在10微米左右  最大行程2毫米就足够了!

网友A:
这个功能用伺服电机是可以实现的,做通信就可以,也可以每个电机做开关信号在不同位置走不同的动作,很简单,步进电机我没用过,但是价格的话我做的时候光PLC就2000多近3000,触摸屏便宜的几百块,按钮做到屏里就行,看你自己买电机了

网友B:
一台电机加驱动器加控制器要1000,22个电机X4组成本要看。8.8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