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有没有类似欧姆龙up(521)的指令

楼主(2016-08-02):
XO X1 X2 X3 X4 X5 都通了 输出一个上升沿 X0-X5接通的顺序不一定 但是最后都会同时接通 然后SET Y2 只输出一次 哪怕我下一条就是RSET Y2 X0-X5还通着也没用了 如果是知道某个节点最后亮 比如X5最后亮 我给X5上升沿就可以了 现在亮的顺序不确定 有没有指令 目前方法 X0-X5同事亮 接通M0 再下一条 M0上升沿 SET Y2 不想两条 有没有一条可以解决的指令 欧姆龙的UP(521)可以解决

网友A:
对于SET指令来说,边沿触发还是持续触发没有任何的不同。

网友B:
MEP 与MEF指令!!!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MEP 線路上微分;MEF 線路下微分指令

网友D:
MEP 与MEF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