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剪变频器控制

楼主(2016-08-02):
各位老师好,本人碰到一个科比变频器控制的飞剪系统,两个旋转编码器加一个接近开关,切刀电机是异步电机加编码器。由于变频器不好买,想用国产的代替,现在就是不知道用什么牌子的有这样的功能,希望各位老师帮帮忙

网友A:
应该是科比的伺服吧,飞剪用变频器做不了!!

楼主:
S是变频器,电机就是普通的异步电机,就是电机后面加了一个旋转编码器

网友B:
找带编码器输入的变频器,以前用过安川的。

网友C:
好像汇川的可以;汇川有一款专用变频器连接编码器的

楼主:
大家还碰到这样的机子吗

网友D:
变频器应该是做不了的,,飞剪要用电子凸轮,,目前没见过变频器有,,有可能飞剪功能不是变频器实现是

网友E:
三菱、台达都有你需要的,选择需要注意,需要追加PG卡

网友F(2017-01-17):
汇川的可以,不过要加PG卡

网友G:
变频器做飞剪的还真没遇到过,一般是用伺服的电子凸轮功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