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组态一个返回到上一个屏幕的按键?

楼主(2016-08-02):
TIA V13怎样精致面板上组态一个返回到上一个屏幕的按键?
建立了几个画面分别为A、B、C ,现在想在A画面做一按键切换到B画面,再从B画面做一按键切换到C画面;然后在B、C二个画面中建立一个返回
键,按一下分别返回到上一个画面。
在二个返回按钮中的“属性”--“事件”--“单击”项中添加了“激活前一屏幕”,保存后开始防真,依次从A画面切换到B画面,再到C画面。
然后我按C画面中的“返回”按钮,它就直接返回到了A画面。我想它应该是返回到B 画面才对的吧。怎样才可以返回到B画面???

网友A:
画面编号,画面与你的按钮对应好,不是想去那个画面就去那个画面吗?

网友B:
手册,直接选定你要返回的画面就OK了咯
天津深联科技有限公司
www.eacc.icoc.vc
联系人:邓经理

楼主:
我查了帮助“ActivatePreviousScreen”这个函数的功能描述是:将画面切换到在当前画面之前激活的画面。 如果先前没有激活任何画面,则画面切换不执行。 最近调用的 10 个画面被保存。 当切换到不再保存的画面时,会输出系统报警。

楼主:
“激活前一屏幕”是上面的“ActivatePreviousScreen”函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