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2):
请教一下,想在触摸屏上设置3个或3个以上的按钮,任意点亮一个其它复位,且只能点亮一个,还有一个停止按钮,按下不论哪个按钮点亮都能全部熄灭,程序应该如何编写,谢谢

网友A:
LD M20
MOVP K0 K4M100
LD<> K4M0 K0
MOVP K4M0 K4M100
  • 下载积分:+3(工控勤哥) 热心助人

网友B:
    楼上大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 M20
    MOVP K0 K4M100
    LD<> K4M0 K0
    MOVP K4M0 K4M100

    非常感谢,恕我笨拙,试了好像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恕我笨拙,试了好像不行

    他骗你的。其实很简单,你要自己多看书学习,自己实践出来的才算学到了。

网友A:
    引用楼主浙江菜鸟于2016-08-02 20:15发表的 三菱PLC请教一下 :
    请教一下,想在触摸屏上设置3个或3个以上的按钮,任意点亮一个其它复位,且只能点亮一个,还有一个停止按钮,按下不论哪个按钮点亮都能全部熄灭,程序应该如何编写,谢谢

    M20停止
    M0按住ON松开OFF(显示M100)
    M1按住ON松开OFF(显示M101)
    M15按住ON松开OFF(显示M115)
    程序确实很简单,但是我也不至于要骗人!

网友D:
    任意点亮一个其它复位,而不是手动复位的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任意点亮一个其它复位,而不是手动复位的意思

    怎么就解释不通呢!!!
    触摸屏上按M0, M0 ON。手放开M0就OFF了。但是M100这个时候是ON.

网友E:
    哈哈 下班  走人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怎么就解释不通呢!!!
    触摸屏上按M0, M0 ON。手放开M0就OFF了。但是M100这个时候是ON.

    应该是用惯了梯形图,一下子没想明白吧。

网友G:
    1楼的高手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怎么就解释不通呢!!!
    触摸屏上按M0, M0 ON。手放开M0就OFF了。但是M100这个时候是ON.

    何必动气,懂你自然懂你,不懂你的说再多何用?我赞赏你的热心!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怎么就解释不通呢!!!
触摸屏上按M0, M0 ON。手放开M0就OFF了。但是M100这个时候是ON.
按钮自复位功能嘛

网友I: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抢答器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就解释不通呢!!!
触摸屏上按M0, M0 ON。手放开M0就OFF了。但是M100这个时候是ON.
不好意思,真的能用,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J:
笨啊 人家教你的是 输入和监控是分开的 就是按键和动作是分开的

网友K:
用触摸屏的位开关操作,如SET M0
RST M1
RST M2
离开该画面全部复位即可

网友L:
我提醒一下,有沒有聽就過搶答器。

网友M:
1楼的程序没有和楼主的关联。
楼主的要求是任何一个按钮按下其它的位状态被复位。
程序:
假设有3个按钮,分别是X0/X1/X2
LD X0
MOV K1 K1Y0
LD X2
MOV K2 K1Y0
LD X3
MOV K4 K1Y0
无论你如何按3个按钮均执行最后被按的那个。

网友N:
一:楼主用的是人机,点动型按钮不存在多个同时ON(目前人机大多不能多点触摸)
二:楼主问题是用三菱PLC解决问题。
所以一楼的程序没问题

网友O:
我的理解和18楼一样,mov指令,按下任意按钮,当前按钮置位,其他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