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2):
第一次做温度控制,加热管给水恒温,用PWM控制固态继电器,但固态继电器一开一关造成电压一高一低,什么灯泡啊,电脑啥的受影响,设备放实验室,旁边有好多实验设备,电脑什么的,客户不干了,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么。

网友A:
他们电线太细,你换个地方接线

网友B:
改SCR控制
huiyang

网友C:
加热管功率多大?变压器总容量又是多大?

网友D:
电力调整器,俗称调功器。

网友E:
加热管别同时上电就解决了.

网友F:
引用楼主自动机器于2016-08-02 21:17发表的 问一个加热管控制的问题 :
第一次做温度控制,加热管给水恒温,用PWM控制固态继电器,但固态继电器一开一关造成电压一高一低,什么灯泡啊,电脑啥的受影响,设备放实验室,旁边有好多实验设备,电脑什么的,客户不干了,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么。

不光客户换成任何人多不干。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G:
加个稳压器试试

网友H:
应该是电源容量不够,
有计算负荷吗?

网友I:
加一个滤波器就行,我用过

网友J:
减功率。  假如有三支发热管,PID控制一支长期不停工作,发热量不够时再加进去。

网友K:
支持2楼
PWM就是控制波形来调整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