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思路

楼主(2016-08-02):
有一种比例燃烧机用电动执行器控制燃烧机输出功率,电动执行器内部是永磁电机,用一个开信号和一个关信号控制电机正反转来控制执行器开启角度。本人想利用三菱PLC的PID功能
来控制燃烧功率,但是PID只有一个输出没办法控制执行器开启角度。请问给位师傅能用什么方法使PID有开信号和关信号,(台湾泛达P909温控表PID有此功能)谢谢。

网友A:
开度实时检测出来,用PID输出值跟当前开度相比,在决定马达的正反转。

QQ:346994482

网友B:
用比较指令。
永无止境 !@#$%^&*

网友C:
比较麻烦,我认为纯比例控制就行,设一个不敏感带,否则温度滞后性强,动作太频繁。

网友D:
比较复杂,执行器的角度和燃烧功率之间并不是线性,只有开关信号比较难控制,还需要角度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