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触摸屏驱动无法安装,请教老师们指点

楼主(2016-08-03):
有没有用过汇川触摸屏的老师?
我安装软件驱动时出现驱动无法安装,错误代码28
是怎么回事?请指教。谢谢!

网友A:
驱动安装目录下面有的
直接做个U盘下载包 直接更新就好了

楼主:
首先谢谢这位老师的指点。
我的安装目录下也有,但是就是装不上,手动安装时,显示无法安装。
会不会是系统不兼容?

网友B:
下载最新版软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