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超出了程序容量

楼主(2016-08-03):
三菱PLC FX2C超出了程序容量,请删除若干个指令避免超出程序容量。把别的程式删除了,也写不进去,请问是哪里设定的有问题吗?

网友A:
请检查PLC参数设置。

网友B:
可以在PLC参数里面进行设置,可以把注释容量和文件寄存器容量设为0 ,如果还超的话,看看程序步数是否超出了PLC所限制的步数。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楼主:
谢谢,问题已解决,在请叫您个问题,改Y输出点位,显示范围设定出错,请正确的设置范围后再次执行,请问在哪里谁,怎么设置。

网友A:
输入点X0…X7,输出点Y0…Y7。即是0~7共八位为一组,8~9不存在。请检查I/O点及PLC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