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压力离线检测

楼主(2016-08-03):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有没有能够离线检测气缸的压力的设备啊?也就是不能在供气管路上测压力,直接检测气缸的形变算出压力。

网友A:
再缸头与受力物之间加个压力传感器不行?

网友B:
在气管上增加压力开关,有两种,可以测正压或者负压的,开关上有个旋钮可以调节压力值,达到这个值,开关就动作。
还有就只能加压力传感器了。